关机后时间不走了。其它一切正常,是什么问题??

楼主(2008-12-03):
用户拿来板子,说内存过不了。一看。内存的供电管烧黑了。还有一个
二极管
也有点烧焦了,我换了场管但没换二极管。试用一切正常。但过了一个星期后用户说关机后时间不走了。每天早上起来开机就是昨天下午五点下班的时间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?
问题

网友:
晶振坏了,32.768你想一下南桥晶振和电池和bios,电池有电晶振起震,时间才会走的看看电池电压够不,

网友:
应该不是晶震和电池的问题吧?如果晶震坏了就一直都不会走时间了。甚至启动不了电脑。现在是关机后不走时间。开机后再继续走。电池没电了就会回到出厂时间啊。现在是开机时显示时间是上次关机时的时间。再继续走。

网友:
BIOS程序有问题没?应该是软故障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客户系统中毒了?

网友:
考虑过系统的问题。现在先叫他找个软件试试。叫time什么什么的时间保护软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