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外接显示器无输出故障

楼主(2008-12-03):
DELL D610笔记,外接显示器后用Fn+F8切换,笔记本的屏显示切换过程正常,但外接显示器不显示(偶尔有一次外接显示器能亮一下,之后就不亮了,)。可以确定VGA线和外接的显示器完好,估计是笔记本显卡输出到VGA输出口之间有问题,请问是哪里的故障或有这部分的电路图。谢谢!

网友:
不好说,可能显卡有虚焊吧,因为偶尔可以!

网友:
没有虚焊,我说的偶尔有信号是在切换的时候偶尔亮过一次,然后就再也没有亮过。该机不接外接显示器按Fn+F8无切换动作,接上外接显示器后就有切换动作了,估计问题不是很大,但必须对这部分电路特别熟悉的人才能分析出原因来。继续等待大师的指点!

网友:
先自己分析一下,VGA输出各脚功能如下:
      1 - Red 红
  2 - Green 绿
  3 - Blue 蓝
  4 - Monitor ID * 显示器型号ID
  5 - Ground 地
  6 - Red Ground 红色地
  7 - Green Ground 绿色地
  8 - Blue Ground 蓝色地
  9 - Keyway (No pin) 空脚
  10 - Sync Ground 同步地
  11 - Monitor ID * 显示器型号ID
  12 - Monitor ID * 显示器型号ID
  13 - Horizontal Sync 水平同步 (行同步)
  14 - Verical Sync 垂直同步 (场同步)
  15 - Monitor ID * 显示器型号ID
      笔记本切换显示输出后显示器黄灯亮,我觉得应该检查行、场同步信号是否有输出,以及D610主板上行场同步信号的相关电路,但我没有电路图,也就不好找到这部分电路的相关元件。所以还是要求助高手帮忙。

网友:
首先回焊Vga接头,然后显示接口电路,最后回焊gpu,

网友:
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先跑跑线路从后往前看一下,首先排除软件控制问题,

网友A:
以前遇到过驱动不正常的

网友B:
显卡虚焊的可能最大,在VGA接口阻值正常的情况下,
回焊显卡就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文章写的不错。无论如何,先支持一个。加您为好友可以吗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
可以,谢谢你的支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遇到过驱动不正常的

不是软件的问题,正在使用投影仪的过程中出的问题,也不是虚焊。应该是行场扫描信号没有加到VGA输出插座对应的针脚。如果有该机电路图顺着跑就能找到问题。所以也请有该机这部分电路图的朋友给予支持地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虚焊的可能最大,在VGA接口阻值正常的情况下,
回焊显卡就会好

你好,请问该机VGA接口的正常阻值是多少,能给个参考值吗?谢谢!

网友:
问题还没有解决,继续期待中!

网友D:
显卡是INTER芯片组么?如果是,下INTER芯片组驱动用INTER芯片组自带的软件切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卡是INTER芯片组么?如果是,下INTER芯片组驱动用INTER芯片组自带的软件切换。

显卡是ATI的X300

网友:
VGA输出各脚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