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848跑FF,修好复位发现NB坏

楼主(2008-12-03):
接到一块技嘉848,故障为不亮,上诊卡和假负载,复位灯常亮,复位开关有5V,内存,南北桥都有供电,这时北桥温度比正常的技嘉848要高一点。再测假负载,无主供电,无复位,无PG,根据经验,复位灯常亮,先换下电源IC,再测,主供电、复位、PG都正常了,北桥仍然有点发热,不管了,上U,晕,还是FF,这时北桥发热更快,更热了。经过这样的步骤,我认为北桥已经挂了,不知各位同行认为是不 是呢?
复位灯常亮

网友:
北桥上的有电容吗,量一量击穿了吗,要不北桥挂了,要不就是虚焊,北桥的供电正常吗,有没有电容漏电了,鼓包了,回复奥

网友A:
同意 是NB的问题

网友:
呵呵!前些天偶也遇到一商家拿来的相同板子,和版主说的故障一样,结果偶也判断的是北桥坏了,如果客户不是急着要偶都想换个北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北桥坏了!

网友:
是的照你这样说起来就是北桥的问题,你看看北桥的组值是多少如果接地的话,肯定是北桥挂了

网友:
北桥的各供电和电容都正常的,肯定是NB的问题,现在已经用作拆件用了

网友:
如果CPU电压正常了,还跑FF就是北桥问题,
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