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不开机

楼主(2008-12-03):
一台苹果笔记本,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,上电试确实是开不了机,拆开机器,短路下开机接线座还是不开机,但是有开机的3.3V电压,用风枪吹电源芯片,怕因虚焊导致不开机,在吹到MAX785CA1的时候,开机可以正常了,但是冷却下来还是开不了机,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,请高手们指点,还有谁有MAX785的PDF资料传份上来,网络上找不到

网友:
785没有资料,跟786的PIN定义好象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这种加热一下能工作,冷却之后不能工作。一般有电容不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觉得有电容什么的不正常,明天换掉周围的电容看看先,谢谢版主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