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865PCK 关不了机!

楼主(2008-12-03):
故障如下:
插上电源,一切正常!点开机后,再关机。一会儿主板又自动加电开机了,总之就是关不了电,除非拔掉电源。BIOS里面的POWER选项也设置过了,放电也试过了,就是搞不了!请教是什么问题呢?
掉电

网友:
换个I/O试试,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IO 坏了啊。桥的可能要小点

网友A:
没有复位啊 看一下门电路,IO 坏的几率大

网友:
昨晚试过换IO了...还是一样.郁闷呀!

网友:
那你要开始跑线路了,看是不是控制的小三级管性能不良,或线路上的小电容漏电。只要细心的差,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