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三星X10机器不认硬盘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03):
今天接到一个三星X10的机器,不通电,开机一看主板被同行修得认不清了,最后决定换板,因为三星X10和X05的板可以互换,所以就换了一块X05的主板上去,当把主板换上去的时候,开机正常了,但硬盘认出来的型号全是乱的,刚开始怀疑是主板不认这盘,后面又换了几个,最多也就认到硬盘型号但不能进系统,这时怀疑数据线,换了一条硬盘数据线后,故障解决了,最后去问以前的师傅说三星X10和X05的硬盘线很容易失去弹性和主板接触不好认不出硬盘,这是他的通病,所以在这里说给新手们听听,以后不要进远路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一款机器不认硬盘,拆机发现数据线虚焊,焊好OK

网友:
这问题确实是三星系列的通病,我也遇到过几次了

网友:
是...三星X系列的机器最容易硬盘数据线坏...

网友:
这机器刚开始不认的时候我看了数据线,外面很好,但就是认不出来,不换了以后好了,我还真不想信是他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