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630的EC5004可以与620的代换么?

楼主(2008-12-03):
DELL630的EC5004可以与620的代换么?
DELL

网友:
不可以,而且同是5004或同是5035都不行。必须要是同一个厂出的才可以,比如630的5035仁宝做的,就不能用广达做的5035代提。只能用仁宝做的5035才可以。它EC内部有程式的。

网友:
直接换用新的芯片, 然后刷程序!

网友:
应该大部分的芯片都要用原直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