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12-03):
一块INTEL845主板,故障现象是不上电
修复过程:
测各主要电压阻值正常,无明显短路,强上电有电,测到晶振有电压无波形,换了一个32。768,有起振还是不上电,直接更换I/O LPC47M172-NR,还是不上电,无意中点一下晶振,开机跑D0,再次更换32。768后OK
主板
Intel

网友:
应INTEL845不上电修复一例
我修这类情况的板子,只要不上电一般都是直接更换I/O,不行再重写BIOS,估计都能好,LZ你把最初取下的换上肯定能好!
属个人经验,别笑话!

网友:
看来楼主修板子的思路还不是很清楚啊!先简单再复杂

网友:
我们这里没示波器,55555好多都是先换上去才知道

网友A:
呵呵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