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左右方向有4个桌面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12-03):
一 14的显示器,DOS正常,但是进XP后 ,左右方向有4个桌面,并且都不清楚,是不是就是重影,怎么修。
刷新率的问题,上到70就不行了,60就没问题
[
]
桌面

网友:
分辨率和刷新率上高了.开机的时候按F8键选择VGA模式进入.把分辨率和刷新率改下来就可以了.如果还不行的话.就要调显示器内部的行频电位器了.

网友:
谢谢了,回去试试,有消息回头再说

网友:
分辨率影响不大,也有点影响,刷新率影响最大,60还行,70就开始出问题

网友:
楼主 修好什么 问题啊 说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