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20 不一般的花屏 求助

楼主(2008-12-03):
联想旭日120 花屏   已经排除屏问题  屏线问题。用带灯cpu假负载测试 北桥没有虚焊。这个主板是板载内存,已经补焊,故障依旧。用可调电源测试,开机电流停在0.47,好似内存没工作,估计硬启动都没完成,诊断卡代码为00。按说这个时候屏不应该有显示,但是屏有显示,且布满彩线,花屏。内存啦 3v 5v啦等供电正常。上cpu可开机,取下cpu,不上电,指示灯一闪即灭。上cpu的状态下,cpu测供电电感处电压为0.9左右。
修了一天了,没有头绪。求助各位指点迷津。若要电路图,可提供。

网络不好,以为没提交好,结果发了3遍,麻烦管理员给删掉2个

网友:
外接有没有花。外接没有花查一查北桥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。外接同时花换个北桥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

网友:
那楼主换下板载内存试下啊

网友:
换了板载内存 还是一样

网友:
开机电流跳到0.44,然后停留在0.39不动了,cpu微热,开机很长时间还是微热,上cpu时测供电电感处电压为0.95v

网友:
换北桥吧
加热是没用的

网友:
~排除北桥不良建议留意下时钟那一块~

网友:
北桥没有虚焊,也没加热。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。时钟那块用万用表测测,貌似好的。没有示波器。电脑顾客取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