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现象大家给分析下

楼主(2008-12-03):
新蓝1772ED  插电后按开关,绿灯亮下就灭了,开关是好的,请问这种现象是那里出问题了??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,检查一次变压器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我上次自己修一台金长城1772ed显示器的时候,虽然现象不太一样,但是就是高压包内部短路

网友:
断开行供电支路.看整机状态是否正常.如电源输出电压.行振荡输出及推动电路部分.如全正常的话.直接代换高压包.

网友:
一班的情况是后级有级短路的。

网友:
一般是后极短路引起的,先挨个负载断开试试,先区别是后极问题还是电源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