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17寸纯屏故障?

楼主(2008-12-03):
一台清华同方17寸纯平显示器,在正常使用是偶尔会出现黑屏,但是过一会儿,自己就恢复正常了,但是这个现象不定时,有时用很久都没有故障,有时又很频繁。通过代换确认是显示器故障,和主机没有关系,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,
黑屏

网友:
黑屏时灯亮吗,黑屏之后关掉再开显示器可以显示吗?说清楚点

网友(2009-03-05):
CRT显示器一般出现虚焊的情况比较多,打开焊一遍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(2009-04-06):
虚焊吧,焊一遍就好了,我的美格770AG就有此毛病,补焊后到今天已四年了再没此毛病

网友:
夏华17ZF显示器 也会在正常使用是偶尔会出现黑屏,但是过一会儿,自己就恢复正常了,但是这个现象不定时,有时用很久都没有故障, 刚开始很快的就会好的 回来越来越长了时间 回来查到行部份 虚汗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时间长了电路板上各焊点容易出现假焊的现像,造成的故障也是千奇百怪,处理这种故障就先补焊下.同时应注意电容是否有漏液的现像.

网友:
黑屏后指示灯正常否?如正常,说明有虚处,重点检查一下场电路。因为行电路有问题的话,电源会有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