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17寸<FH770-KD>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08-12-03):
方正17寸<FH770-KD>显示器黑屏
方正17寸<FH770-KD>显示器黑屏,开机无高压反应开机无高压反应,指示灯是绿色的,+B为50V,行管C极一般为210V有时160V,灯丝也不亮,其它5V,12V,8V都有<小是信号STV9118    电脑6700E060我查到高压包的8脚的一个2极管穿了(D715)1N4936,我用的是RU2代的试了还是一样,我更换了STV9118和高压包,光栅出现,但行幅度明显增大,且出现明显的枕行失真,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???????????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吗?包的质量会影响枕校电路

网友:
现在是行幅和枕行失真的问题,很可能是因为高压包损坏引起烧其他元件。应注意查一下tip122和枕行校正电路的两个场管。不要再陷入软件的误区哦,要多在硬件上找找问题。

网友:
请更换高压包,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就是枕校管的问题,其他的不要考虑,只要高压包型号一样。就不会存在枕行失真有关高压包的事。

网友:
一定是高压包的型号不对,很多问题还是多查查硬件,这样的问题,软件是调不出来的,只有在常硬件一切正常的情况下,我才进总线调

网友:
更换高压包,唯冠机器的高压包质量问题,我们这里这种故障太多!

网友:
更换高压包后开机 ,电源指示灯亮,但无高压,测行电压,235V,原因行驱动没工作空载而致。测得行管B极为0顺前查行推动管也截止,断开9118的28脚外围,测该脚无电压,并无行频脉冲波输出。换一9118后开机,未连信号线时,提示“无信号输入”,连上主机后不到30秒,黑屏指示灯灭,行管再次击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