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特尔原装板老烧IO 问题

楼主(2008-12-03):
945的一板 845GL的一块 换完IO主板一切正常 只能开三四次后就又开不了机了。换IO后又正常。再开三四次后IO又挂了。不懂啊。谁碰到过啊。
开不了机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865PE的 OI发烫 开机没反映 换了相同的IO 可以开机 但是点不亮CPU 问题还在查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电源 5V SB 看看是否正常. 有些平价电源 5V SB 用一年左右会过高,致io 或sb 烧毁

网友:
是的,换电源吧,我也磁到过这种故障,换个好电源后不出问题了

网友:
坏IO一般是带电拔键盘鼠标,或者是电源有问题
[
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