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6600 PCI-E 显卡的通病

楼主(2008-12-03):
今天接到网吧送来的三十多张双敏6600 PCI-E 显卡 个个都是花屏 二话不说先检测,显存有问题,再测试GPU 发现GPU有一个点不亮(GPU专用工具),GPU空焊 没有BGA 焊台怎么办?最后全部搞定。
看看俺的高级武器吧.

网友:
师傅同志双敏6600 PCI-E 显卡的通病到底什么问题,你还没说明白呀

网友A:
陈大哥,你的显卡加焊时在核心上面放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,你这样子加焊好像卡都没有放水平吧,
你得写点点实例出来啊,到底是29张显卡的显存坏同一块显存还是全是核心虚的啊.

网友:
我比较关心你的 GPU专用工具 是什么东东?

网友:
NB

厉害哦! 比我用炉子好多了!

网友:
放那个风嘴是干什么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陈大哥,你的显卡加焊时在核心上面放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啊,你这样子加焊好像卡都没有放水平吧,
你得写点点实例出来啊,到底是29张显卡的显存坏同一块显存还是全是核心虚的啊.

我看出来了是个机箱螺丝.另问下直接在核心正面加焊可以吗?

网友:
这有什么稀奇

我从来不知道加热台是什么东西
炉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
都是超级电吹风伺候 *( 大风枪)
南北桥 也是一样
用热风台功率小要慢慢吹   离板子太近经常吹糊板子
倒是把你测试gpu放入那玩意拿出来看看 大家分享一下

网友:
自制的加焊工具,一个比一个牛B......长见识了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修过一批也是GPU虚焊的比较多。显存供电坏的少。

网友:
我觉得你这样吹焊会把显卡GPU后边吹变色的哦

网友:
比较关心你的 GPU专用工具 是什么东东?

网友:
6600虚汗的很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