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第一次开机必然死机???第二次以后都正常

楼主(2008-12-03):
昂达865 pe 怎么回事???每天第一次开机必然要死机一次然后就正常了!!!、、、。、。????
死机

网友:
有可能电容漏电,用热风吹一下

网友:
换掉CPU旁的大电容.

网友:
正巧,我有张华硕的SIS芯片主板也有同样情况, 都是第一次开机一会就要死机一次,按重启后就可以基本正常. 看到大电容都没有突顶的现像.怎回事?

网友:
电容是不是爆浆了 ,出现不稳定现象

网友:
电容绝没爆浆。 外观完好。

网友:
我想是bios坏了,是重新读数据一切正常,有芯片发热吗

网友:
还有就是每次准备下雨或者下雨的时候特别容易死机???到底怎么回事啊???
过了一段时间(到秋冬天气冷了) 又好了 没出现过上面的情况。后来细看cpu旁边的电容确实是有一个突出。建议!都换掉CPU旁的电容!后来我换了块板。 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电脑硬盘发热厉害。跟哪里有关???
今天又死机了!!我换了主板!!怎么还会这样啊???我这里今天风很大!天气转冷!!是什么原因啊??郁闷啊
[
]

网友:
不要光把眼光盯在主板上,说不定是电源的问题呀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换个电源看看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好的 谢谢 我换个电源 试试!!!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这样问题.刷bios好了

网友:
你换了没啊,应该就是电源问题,解决了告诉一下

网友:
我换了电源 目前没什么问题 要等明天才知道~~

网友A:
是不是受潮了啊 用热风机吹吹

网友:
应该不是受潮 我都打开机箱来用的!会不会是硬盘呢??明天起床 启动没死机 来反馈!!谢谢大家!

网友:
应该是那个元件虚焊了。开机一会加热接触好了,就没问题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觉得哪个元件几率多啊?

网友:
内存问题,换个内存试试。

网友:
我的华硕865 pe 主板也有同样情况, 都是第一次开机一会就要死机一次,按重启后就可以基本正常. 看到大电容都没有突顶的现像.怎回事??????

网友:
我查了电容没爆没鼓的。 外观完好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的问题,看看电源里面的电容有没有冒顶

网友:
刷BIOS试下

网友:
电容不一定要鼓起才有问题,有时电解电容漏电,目测是看不到的

网友:
你换了个电源正常了吗?你再检查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什么的哦,问题解决后回告知下

网友:
今天也 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今天去比较厉害的维修店 问了一下此故障! 他们说也有可能是cpu旁的电容和虚焊问题~~最后他们说可能是北桥虚焊~!我叫他们帮我查 他们不肯~说能点亮就行了~!哎 现在什么世道啊?

网友:
BIOS我刷过了 故障依旧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