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X280主板CPU无电压通病请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08-12-04):
我碰到三块一块是DELL 915主板,机器型号都是GX280,CPU无供电,换过电源管理蕊片,还是一个样!!内存,南北桥电压都正常,就CPU无电压,想了几天都想不通!供电管都是好的,请高手指点一[b下.??????

网友:
查看一下VID,如果你换过电容,再看看电容有没有装反,

网友:
上U时,检查VID信号是否正常,IC是什么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