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管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08-12-04):
MSI  845主板的  点不亮了发现这个管烧了  穿图了

图是叫网友照的 板是一样的

这管是做什么用的?大家看看能要什么管代呢

网友:
你量一下第3脚是不是接地的,如果不是接地,就用一个N沟道的场管来换,比如351,
如果说第3脚是接地的,那就用NPN的三极管来替,比如3904/1AM

网友:
看第二脚是不是高电压
如果是高电压可以直接把第一脚和第三脚连在一起啊

网友:
找个117换上中间的那个脚不用

网友:
可以用702带用 以前代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