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惠普v3000 黑屏,N卡7300的,送维修2次,过段时间还是这样!!!

楼主(2008-12-04):
惠普v3000 黑屏,送维修2次,过段时间还是这样!!!

维修人员说是显卡虚焊,但就帮我加热了一下,也没用镊子推,好了一段时间后问题依旧。他说这问题修好了就一直好了,不好就是不好。。。我加载显卡后要过很长时间修复才能显示。
电脑上显示的是
描述
视频硬件问题导致了 Windows 停止正常工作。

问题签名
问题事件名称:        LiveKernelEvent
OS 版本:        6.0.6001.2.1.0.256.1
区域设置 ID:        2052

帮助描述问题的文件
WD-20081129-1558.dmp
sysdata.xml

关于该问题的额外信息
BCCode:        117
BCP1:        831EF008
BCP2:        8D60A060
BCP3:        00000000
BCP4:        00000000
OS Version:        6_0_6001
Service Pack:        1_0
Product:        256_1

网友:
做GPU了吗.GPU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啊

网友:
惠普v3000 黑屏,送维修2次,过段时间还是这样!!!

那专家啊,到底能修好吗?

网友:
我cpu是intel的

网友:
重做一下BGA可以断根(若GPU本身不良,例外),修复期间要全面检查一下。。。
修复后应长时间试机。

网友:
谢谢你们的回答

我准备长期在此学习,刚学了电子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