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管的G极的启动电压是多少?

楼主(2008-12-04):
场管的G极的启动电压是多少?对场管来讲低电压在多少伏以下?调电压在多少伏以上啊?

网友:
G极在12以上才能完全导通,导通后D,S有电压就可以过

网友:
一般应该是主供电16V经过一些元件如电阻之类元件转换过来的!

网友:
这要看是什么机器了,DELL的机器就用15V的,IBM用16v的

网友:
连NP都没提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