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 提示要格式化 但是里面有重要的资料

楼主(2008-12-04):
U盘 提示要格式化 但是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  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搞好 谢谢

网友:
用WINPE插上U盘试一试,看看U盘里有无病毒。再不行,把U盘在PE里用GHOST做个镜像再试一试。

网友:
一般是DBR坏了~~~~

网友:
能用什么软件可以修复呀

网友:
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就可以恢复,格式化后也可以的。

网友:
在那里可以下载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免费的

网友:
看了几个朋友的意见,感觉只有只有三楼的朋友才是一个行家!!这种情况一般是DBR出现问题,如果你懂文件系统的话,修复一下,有可能数据全部恢复成功!!

网友:
DBR损坏,用WINHEX把备份DBR复制过去就可以正常打开了,数据不会损坏

网友:
fat32 DBR的备份在分区的6号扇区   将其复制  覆盖0号扇区 即可。fat16 没有DBR备份。如果备份也损坏了 可以将u盘 0号扇区填AA 然后将u盘整体做镜像(目的是备份fat    fdt ) 然后将u盘格式化就会生成一个DBR,打开镜像,用生成的DBR覆盖512字节的AA,在将备份还原。  就 ok了。   也可以修改bpb参数,但不太了解文件系统的朋友,不太好做。

网友:
学习了,太好了…………

网友:
不懂数据恢复的,就不要凑热闹了,乱指点。

网友:
下个数据恢复的软件就搞定了

网友:
果然都是些高手呀,DBR怎么找到呢?要用什么软件吗?

网友:
U盘大多是FAT32的格式用WINHEX找EB 58 90开始55 AA结束,整个复制就可以了,但要看一下0扇区是MBR还是DBR,有的U盘有MBR的。,有几位朋友说格了用软件扫就可以了,但是FAT32的格式化根目录文件目录项会清零,子目录下同样清0。要是要命的资料刚好在子目录下,叫什么软件都恢复不了

网友:
:lol 。。。。那么多高手啊。。。

网友:
11楼说的不错,一般都是DBR造成的!用WINHEX查看他的备份扇区有错不,一般是在六号,没错的话直接按CTRL+C,复制到零号扇区~~粘贴是CTRL+B~~,和咱们平时用的不大一样!如果备份也坏了,就用11楼方法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