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主板开机报警显示C1

楼主(2008-12-04):
大家好,我接手一块磐正主板是AMD的.开机就报警三声短音之后就变长音.量供电电压2.5V正常.上拉电压1.4V也正常.开始怀疑是内存问题.就把内存旁边的几个管子换了故障依旧,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.那位高手见过次毛病,望能指点小弟几下.谢谢大家了.

网友:
你试一试上上内存再查一下内存的电压,如果小于2.5V的话,你看看控制他的管子,换上就好了,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北桥通往内存插槽的线路断了,这种现象很多的

网友:
在楼上的基础上 加焊北桥和CPU座试试

网友(2009-01-16):
我也有一块8KPAI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,待解决。

网友:
像这种AMD的板子不过C1多数情况是CPU座子有虚焊,但也最好还是试着去刷新BIOS,先简后易嘛

网友:
前面的试过了 不行就换个BIOS看下

网友:
代码循环没有?先刷BIOS,有I/O就把I/O换一颗

网友:
压北桥试一试
不行在供电的情况下查系统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