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010触摸板鼠标可以移动,但是不能单击和双击,其它正常

楼主(2008-12-04):
hp4010触摸板鼠标可以移动,但是不能单击和双击,其它正常

网友:
很简单的。重装系统。全盘格式化后安装。病毒作怪。我修过这问题。折腾很长时间才找到是软件故障

网友:
是不是触摸板被禁了啊,看下控制面板里的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