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801DBL能否用82801DB代换?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12-04):
82801DBL能否用82801DB代换?Intel® 82801DB I/O Controller Hub (ICH4) / Intel® 82801DBL I/O Controller Hub 4-L (ICH4-L)

80201DBL市面上找不到。

网友:
好象是可以的以前我也换过

网友:
正准备买一个。看上去焊盘都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用82801DB代换了,没有发现不正常的。后面的L是不是低功耗的意思?还请高手讲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