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供电都好好的cpu就是不动

楼主(2008-12-04):
什么供电都好好的cpu就是不动

网友:
测得数据太少,CPU工作条件,其它供电,什么主板,U座等信息要说清楚点。

网友:
复位电路检查了?更换CPU?

网友:
现在俺已经搞定了,北桥的阻止偏底  VGA的供电没
但是是北桥给的所以北桥给喀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