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卡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08-12-04):
462杂牌板子测试卡显示00灯全亮,换上假负载测电压全有,测试卡灯全亮,短接RST开关,RST灯会闪。有朋友帮我分析下吗?新手学习中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 不复位嘛,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00,是CPU没工作,查下CPU供电

:$

网友:
主板电池没电,换块电池试试。

网友:
复位不正常,重点查复位

网友:
通过找资料,才知道不是所有诊断卡的复位灯在正常的时候都是灭的。我用的是俄罗斯卡,在好机子上测试,复位灯也是常亮的,短接RST开关会变暗再变亮。不过也不排除我这个诊断卡本身也可能坏了。如果也有复位灯常亮的朋友提醒一下!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