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ACER 型号1916 不亮

楼主(2008-12-04):
19ACER 型号1916 不亮 供电正常,我换个高压还是原来的问题,指示灯亮,按键无反映,发现驱动板上 TSUM17AK-LF-1 发烫,是他本身坏了?高手指点下
ACER

网友:
这驱动板好象只有ACER的服务站才有啊,外面买不到

网友:
对,这种36+36接口的驱动板,外边没有的,暂时也不能改板,但TSUM17损坏的可能性极低,你可以检查一下,板子上的低压差线性稳压模块供电是否异常,如果供电正常的话,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,不是TSUM17的芯片故障,以你现在的故障表现,是FLASH故障居多的了.顺便说一下,这个板子的程序和芯片,还有读写工具,我都有~~~~~~~~~

网友:
楼上的高手 FLASH是哪个芯片?我不是很懂,麻烦你说下,程序已经刷过了 还是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