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S53装系统不进的问题。

楼主(2008-12-04):
一台明基S53的机器,最开始的时候能进系统,在更换键盘使用了一阵子之后,进系统进不去了,进到出现xp转圈那里就不动了,而且还是好暗的时候,装系统用GHOST版装,前面文件能复制过,重启到后面的安装界面那里就死机,而且到安装界面之前系统会检测一下硬盘(就是提示10秒的那个,按键盘按键跳不过),这个时间很长很长,有点像死机一样的......装xp原版的系统,在出现第一个蓝色画面之后左上角光标一直闪进不了了(就是过了第一个蓝色界面后加载硬盘操作那里,进不到分区格式化硬盘那里.).

   更换过硬盘,测过内存,开始怀疑主板南桥虚焊问题,但加焊南桥后涛声依旧.

 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一下...谢谢`~~~

网友:
看一看有没有过插什么硬件.卡什么的,全部取掉再试..如果还凝是键盘的话,把键盘取下试.

网友:
键盘和滑鼠有问题会导致装不进系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