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0主板键盘鼠标都不工作是那坏了

楼主(2008-12-04):
能正常启动,就是键盘鼠标都不工作是 那坏了???高手解答!!

网友:
5V供电保险电阻, 或者排阻, 或者IO

网友:
很多地方都会影响,键盘鼠标、PS/2接口、PS/2接口电路、I/O、SB都会

网友:
5V供电保险电阻, 或者排阻, 或者IO  南桥

网友:
我在检查下,不好的话,我在发表。

网友:
5V供电保险电阻, 或者排阻, 或者IO,接口  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