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845GL 点不亮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12-04):
用假CPU负载测核心电压正常,复位电压正常,PG电压正常,就0.8-1.2V没有电压.
用CPU+内存用诊断卡跑码检过内存.但跑到E9不动了.
这种现像应该查那方面的电路.E9又是什么代码?
各位不惜指教一下.
[
]
cpu
点不亮

网友:
E9...可能是BIOS有问题,,,你刷下BIOS试试

网友:
同意2楼的说法,以前碰到过,刷一下BIOS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....我现在就刷...再把测试报告写上来

网友:
重刷BIOS上电跑码在C1-C6反复跳...后来短路CMOS开机正常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啊!
沙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