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V星845主板,不上内存有时钟电压,上内存没有时钟电压

楼主(2008-12-04):
接到一块V星845主板 ,其他供电都正常,内存所有供电都正常,就是上内存就没有时钟电压,不上内存测量有1.1V左右的时钟电压,诊断卡跑CI-D0不过内存,搞不清白了,请有经验遇到过次问题的朋友指教,谢谢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内存供电小于2.5V电压啊,如果小于这个电压的数字可能那个内存控制管坏了

网友:
还没有解决,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

网友:
我的一块845gl板子
故障相同 查修后市北桥虚焊问题
你的板子应该同为此处
如果对北桥按压能启动正常
那就一定市了
想法去焊北桥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