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I/O会不会挂了

楼主(2008-12-04):
一块865块客户拿来时说开始I/O发烫,不开机可以点亮主板,拿到我来时主板点不亮,强加电可以点亮,我测得开机电路中三极管坏了,没找到相同型号,想问下有没有可能是I/O挂了,如果IO挂了,那三极管我也就不找了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,你看看强行通电的那个绿线是否通往IO的控制线上,如果是的话,那IO就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