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OP8适配器的问题请教了老大们?

楼主(2008-12-04):
小弟准备用来刷和提取显卡BIOS,小弟想买一个SOP8的适配器这样可以和编程器配合起来用啊,老大们能不能推荐一个啊,小弟的编程器是280U,谢谢
显卡

网友:
好心人来帮帮我啊谢谢啊

网友:
我今天自制一个简单的SOP8适配器座,找来一小块敷铜板用铅笔画了芯片的所需的引脚图。用介纸刀在上面刻出线路来,在上钻好小孔用来焊接排针,排针可以在废旧主板上找到。使用时直接把芯片焊上自制的适配座,放上编程器烧录。
明天我再上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