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 800JD L板的盘,进PCI都提示51/04错误,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8-12-04):
wd 800JD  L板的盘,进PCI都提示51/04错误,什么意思?
原来盘的问题是:安系统后,下载东西会死机,写操作时很明显,会死机,
扫了一下,前面,全OK,扫到LBA:123456789 左右时坏道出来了,
我想进PCI备件,跑来自校准,试试,
进去时,选自动,就报51/04错误,
手动选,也报51/04错误
没法备,想请教一下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WD盘在PCI上把跳线全拔掉就行了,还有PCI不支持L盘的SF,不过有高手能改模块开

网友:
跳线本来就没插上去,全拔了的, PCI 2.2 是不是搞不定这样的盘呀??
我只要做下用户区的自校准,试下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