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卡驱动装上后无声

楼主(2008-12-04):
一块铭冠845主板,声卡采用AD1885芯片,ghost完系统后,就找到声卡,自动安装Realtek瑞昱AC97声卡,卸载后重新安装AD1885无声,使用安装驱动,提示找不到驱动.使用瑞昱的声卡驱动同样无声,各位老大给个思路.是不是这款声卡打磨了呢,我觉得不应该啊!

网友:
点千千静听
有没有反映啊
看是声卡问题还是外置播放器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声卡芯片虚焊或者芯片损坏
如果是的话,不值得代换、维修 建议更换PCI声卡,音质还好

网友:
看看声卡旁边的晶振是不是坏了 不行的话换块二手创新LIVE卡 音质好 价钱30多

网友:
如果南桥是INTEL芯片的话可能要手动从设备管理器里装··装INTEL下的AC97

网友:
GHOST系统有无好多问题的 建义主板自带驱动啊

网友:
驱动问题,我遇到过这种情况,到主板主站下最新驱动!

网友:
到网站下载个相同的驱动,不行就插上独立的声卡,再不行就焊下主板上的声卡ic再插上独立声卡,百分百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