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:测试卡测的数值为4400,是什么意思,

楼主(2008-12-04):
在线等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`

网友:
问题不明确。说一下是怎么跑的码。

网友:
我是新手,望楼上指点一下,跑码很快,起初是

C100,然后是00C1后面的码比较快,一秒的功夫就是4400,不知道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:
你的这种卡上面应该有一个查码的按键。你查一下。你的是四灯的卡。

网友:
是四位的,有一个键是S1键,怎么查,我的说明书没带

~~~~~~~~~~~~~~~``

网友:
按一下。回跑一个码。把回跑的码发上来。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很热心,先谢谢了

不得了,我的测试卡没显示了,就是四个小横线.~~~~~~``

网友:
没办法了。。你在试试吧。什么时候试出结果了再发上来吧。点一次。回查一次码。点一次回查一次码。

网友:
是不是坏了呀

~~~~~~~~~~~~~~~~~~~~~~`

网友:
不是 没坏 你在试试

网友:
诊断码  44
Award: 未定义,向主板厂家咨询;
AMI: 已实现中断(如已接通诊断开关;即将使数据作初始准备以检查存储器在0:0返转。
Phoenix  BIOS中断进行初始化。 查中断控制器(现已集成南桥中)

网友:
我的测试卡没显示了,就是四个小横线.~~~~~~``

是不是坏了~~~~~~~~~~~~~~~~~~~~``

网友:
原来是四个字符的,现在是四个小亮横线,

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/

网友:
没坏。开机时你在按 一下那个小键子。

网友:
诊断卡换了一个PCI插槽,有跑码,是C1 00 44

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有没有知道帮忙一下,不胜感谢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你的主板是什么BIOS? 如果是AMI的你就不要用了,没法用.

网友:
上印的是SST~~~~,

网友:
答非所问,问你是什么BIOS, 不是问你什么芯片.
award ,ami ,还是别的.

劝楼主还是花一点时间把基本的电脑知识学一学,不要急于搞修东西.

网友:
4400 CPU没有工作,主要查一下SB BIOS,N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