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IBM T40 奇怪问题 以解决

楼主(2008-12-04):
好几天没有修到本子了   今天接到一台T40的机器   开机无显    马上开工  去掉电池    电源调好电压    接电脑没有电流  拆机器   拆开后发现显卡是做过的    1631也是被换过的      测1631 有供电   其他几个关键点都没有电压   换掉后电流为0.07    可以上电  电流基本正常 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 本以为修好  结果装好机器    开机   (按过开机键去泡茶了)回来还是没有显示    发现休眠灯常亮     按开机还是没有反应     把电去掉  再接上  不按开机还是亮  (电池没有接  )  拆开继续修     就是不知道从那入手了    那个休眠按键也是正常的    请高手指点迷津

补充了  换南桥OK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(客户又送回来找我修的)

网友:
晕啊  等了一下午  怎么没有人啊     请问大哥们  那个芯片是控制休眠的啊

网友:
晕啊  修了好几天  还是没有修好 只好吧机器给客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