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139正常开机后关机不能再开机

楼主(2008-12-04):
故障:MS-7139正常开机后关机不能再开机(查各电压正常,CMOS放电后就可以)
没有维修思路,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这情况,此板还一条内存槽不能用,只能用比较靠外边的那条槽
请给个思路

不好意思昨天表达不清楚!!今天再检查一次,保存COMS后就过不了内存!!
要CMOS放一下电才能跑,有时按复位后就不能过内存(出现的情况比较少)
刷了BIOS还是不行,BIOS的PIN13.14.15.17的对地阻459.458.465.484这样算不算正常?
该怎么下手了?是不是南桥机率很高?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。修开机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应该怎么修哦?谢谢你

网友:
查查看是不是桥空焊了啊

网友:
昨天没查清楚,请大家再帮一次

网友(2010-01-18):
顶  我也遇到这么块主板 未解决

网友:
内存不过,先看看是什么条件不满足 供电时钟复位

网友:
应该是IO问题吧

网友:
io  换了 无果

网友:
元老们 到是 给点建议呀

网友:
南桥虚焊!!!

网友:
通病把NB供电管换掉

网友:
遇到过  问电路坏了  你换换试试

网友:
压桥试一下啊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