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520-A3芯片是有铅还是无铅?

楼主(2008-12-04):
NF520-A3芯片是有铅还是无铅?谢谢!
芯片

网友:
今天先用有铅曲线加热,芯片不动,后来才用无铅曲线加热才搞定。不是说,型号带有N的才是无铅的吗?

网友:
NF520绝对的AM2的板子上面的啊,这样的高档板子不要多想了,肯定是无铅的了.

网友(2010-03-08):
我也遇到一板 NF520的主板 二个晶振 其中有一个没有起振 但是搞不清楚那个是桥的晶振

网友:
TO: 本本天空
一般无铅的晶片上会多一个n 如: NF520-A3-N
但是你如果和其他商家买的话就不一定了, 有的是翻新的, 买的时候直接问清楚!!
TO: 一班长
二个晶振其中有一个没有起振, 你可以直接先把晶振换掉再去考虑桥~~
也可以拿别片板子或是看图纸最准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