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3内存问题?

楼主(2008-12-04):
今天修一台IBM,X23的本本故障现象很特殊,在这里请教各位,该机是板载内存的,有个独立的内存插槽,该机在不加独立内存的情况,用板载内存能亮机,进桌面,没有问题,但是在加跟内存条的时候,就点不亮机,去掉加的内存,开机,能亮机.我加酣了内存插槽,检查了周围的排阻,没有发现问题,请问各为,该故障与那个部分有关系呀

网友:
换个别的内存试下,内存不见容也是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清内存 用洗板水洗彻底。

网友(2009-03-12):
X23使用的是PC133内存的,请LZ看是否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