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斷G-LIST已滿

楼主(2008-12-04):
請教如何判斷G-LIST已滿呢?
不同廠牌有不同的容量嗎?

在GOOGLE查詢到一篇說

☆修復Maxtor時,SELFSCAN使用的詳細方法: ... 使用PC3000查看該盤的Glist表,顯示33789個,顯然已經超過保留值636

是否MAXTOR的GLIST真是只有636

那其他廠牌是否有不同呢?

勞駕高手指點

謝謝

网友:
根据厂家和型号的不同而不同,一般是几百到几千个不等。
Maxtor有的型号是636个,如PROXIMA,但N40P有三千多个。
具体某型号的值可接上相应硬盘,用PC3000之类的专用工具看G表的最大值。

网友(2009-01-07):
正需要这个呀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如果G表满了的话,MHDD怎么擦都不行,要是G表满了,可以在PC3000做G转P,然后重建译码表。做这个比较危险,搞不好会不认盘。如果坏道太多,可以直接加P表。

网友:
DSP系列是16位的单片机,POKER是32位的,管理的方式不一样(不是我说的,我师傅说的

凡是DSP的G表都只有636个,P\OKER有3000多个,但是实际上有些POKER核心的MATOR硬盘的G表还是只能管理636个缺陷,这个你可以从G表的大小看出。

还有就是当G表爆了后最好是清G表,SMART表,然后做四项复位,最后重建译码表,完成后断电用MHDD里面的块擦命令擦除下再看G表

网友(2009-08-19):
非常感谢,正在需要中

网友:
我一块MT的就是G转P给转死了,慎用

网友A:
636只是2B系列。别的高一点

网友:
直接清空又快又好。

网友:
G表一般有400到500个以上。
就差不多要清表了。再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