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屡烧辅助电源开关管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04):
一插头就烧保险,辅助电源开关管,反峰抑制二极管
换上新的原件在路测量正常,不短路,连换三次了,都是一插头就烧,我都快郁闷死了。万望高手指点怎么修?谢谢了!

网友:
如果只是辅助电源坏了的话,建议你加变压器好了

网友:
把保险换成灯泡再试吧

网友:
估计是辅助电路中的稳压环路有问题,特别注意的是电解电容在长期高温下容易变质 建议换掉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个这种青黄的电源,没搞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00w到200W,保证不会烧

网友:
我给辅助电源通电时一般都在紫黑线上接上万用表电压档.如果大于5V后烧一般可能是稳压回路有问题.如果没电压就烧,可能周围还有坏元件没检查出来.我上次修一个长城电源,烧了两次1815,再次检查,原来还有一个二极管短路.

网友:
问题应该出在辅助电源部分   地毯式的查一遍吧

网友:
反复烧辅助电源的开关管时,一定要查一下辅助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内部是否短路了,电阻一般在6-----15欧姆不等,能替换的话最好,我以前修到过好几个烧开关管的,竟然90%是开关变压器不好造成的,楼主一定查仔细,辅助电源没几个零件。

网友:
是的,这个好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