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12-04):
一插头就烧保险,辅助电源开关管,反峰抑制
二极管
。
换上新的原件在路测量正常,不短路,连换三次了,都是一插头就烧,我都快郁闷死了。万望高手指点怎么修?谢谢了!
电源

网友:
肯定辅助电源周边还有坏。。修辅助电源这部份电路。。一定要把周边的全部排查完毕方可以上电试。如果经验不足的,或不敢保证电路已经OK的还可以加灯炮,保护一下。。。。(修这玩儿不像修主板那样。。一般那个地方坏了。换了就OK。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