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定电源问题

楼主(2008-12-04):
已确定电源问题,本电源原没有3。3输出,后来我已修复,电源1脚有3。41V    4脚5。21V   10脚12。26V输出,但用这电源显示器就是无显示,有时候能开机,有时候不能开机,按开机键不能关机,换一个电源后,一切正常。  请教维修思路。本坏电源是长城P4   300W电源

网友:
看看pg信号对不对

网友:
8脚有5V输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8脚有5V输出   9脚也有5V输出

网友:
电源已修好,换了几个鼓泡的电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本想回复你换电容的。没想到你结果已出来了。
象这种故障现象,直接就把+5VSB +5V +12V +3.3V的电容换新,并且加大容量。
再进行测试,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