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65不亮,复位灯常亮(已修好)

楼主(2008-12-04):
今天接到一块技嘉的8IPE1000-G (865PE的)主板不亮,上假负载和诊卡,复位灯常亮,复位开关有3.3V,主供电有1.7V,PG、和时钟也正常,就是没有复位电压1.7V,分析:有主供电和PG正常的话,应该电源IC是正常的,重要看南北桥本身或者他们的供电,这时无意碰到北桥散热片,很热,马上测1.5V供电,没输出!输入端有3.3V,控制端也有11V,断电,测1.5V对地电阻正常,这下就可以知道是这2个供电管的问题了,换上好的管,测假负载的主供电,复位、PG、等都正常了,上CPU,OK,一切正常。开机已经1个小时了,还没什么问题,这块板就这样解决了。一般修这种INTEL的大南桥主板,开机后,要先用手摸南桥会不会非常热,热的话要先断电,要不。。。。。呵呵!! 大南桥的板好多都是这样的,南桥坏了也会有PG信号和主供电的,就是没有复位,希望多新手有帮助。
  有人顶起来的话,教我一下怎样上传图片,谢谢,以后好发一些图上来

网友:
像你说的这种情况,我用的诊断卡,一开除了复位灯,所有灯都亮,我一眼就看的出来

网友(2010-01-25):
确实是这样的 我遇到这样的板子 就想笑 呵呵

网友:
俺现在用的就是该型号主板,是以前收的坏板,涮BIOS后正常,使用几年了,该板NB和给NB、AGP供电的两个场管温度确实有点高,最后用带散射状的CPU散热块,靠CPU风扇辅助散热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在845 865的板上是很常见的故障

网友:
回楼主,传图片可以在附件里添加

网友(2010-03-20):
看一下图片,楼主能传上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