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

楼主(2008-12-04):
这是我一台显示器的行幅调整部分的控制电路图,现在的故障是行幅很宽,不能调小,枕形也不能调,经测电压到Q406时,都会随着调节行宽而变化,但是经过Q404后就没有电压向Q405输出了,Q405是行幅调整管,但在板上测Q404是好的,不明白是怎么一会事了,请各位达人指点一下思路。。Q405已经换过新的了,故障依旧。。而且,双阻尼二极管D408也只有接行管C极的那脚有电,另外一脚没电。。。

网友:
行幅大,一般是有短路的地方,跟控制部分关系不大,D408接地的二极管击穿了吧?

网友A:
Q404三极点工作电压是多少?C,E极电压有没有随Q406的变化而变化?

网友:
C431是不是个无极电容呀

网友:
d408没有用二极管接地,直接接地的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404三极点工作电压是多少?C,E极电压有没有随Q406的变化而变化?

刚开始C极没有电压,我换了一个Q404后,都有电压,也会跟着变化了,但是故障依旧,电压只有12V,零点几V到2V的变化

网友:
不能沉,顶一下,希望能得到解决

网友:
换C431这个电容看看,有一次我修一台机就是这个电容软穿,行幅过大,如不行就看看行频变化自动调整电路,还有一路高压变化引起行幅变化的自动调整电路,因你只给出一部分电路图,所不好说是那里有问题.

网友B:
行幅大且不可调故障.先要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再检修对应电路.先断开行幅管.如上图Q405   C极.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.如能正常缩小.检查行幅管本身及其控制电路.如不能正常缩小.则检查校正电路.下阻尼管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行幅大且不可调故障.先要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再检修对应电路.先断开行幅管.如上图Q405   C极.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.如能正常缩小.检查行幅管本身及其控制电路.如不能正常缩小.则检查校正电路.下阻尼管.

谢谢各位的帮助,斑竹说的办法我刚开始就做了,问题里忘记说了,断开行幅管后,确实会缩小,行幅管已经替换同型号的新的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