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短路。。大家帮忙啊(问题以查清楚)

楼主(2008-12-04):
MS-6704主板845PE的。。客户是在用着的时候突然自动关机了,,再开就开不了了。。拿来我测的时候。。也是有通电(触发)一闪就没了。。只插20针也一样。。强行短接绿线也是一闪就没。。拿掉MS-5短接绿线也一样。。手里没MS-5所以没换只是拿掉。更换过IO了(W83627HF-AW)也不行。。南桥有3.3V待机。不热。查了下AGP和内存的MOS管没短路的。。请大家说那里问题。。拜托了
经过大家帮助。。我去查了下CPU那边的MOS。。发现有一个上管90N03短路。就更换了。。还是一样问题。。于是接着把电源IC(HIP6602和HIP6302)更换掉。。这下不再通电保护。。上U不跑码。供电正常。有复位。手摸更换的90N03发热很烫。。再摸北桥也很烫,,于是把上管的所有管全换了。。还是一样。。用表测北桥表面上的小点点(像电容)。。全部都是对地通的 ,,搞到这里知道是北桥挂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

网友:
CPU供电是否正常,貌似没有测

网友A:
我是没测CPU那边啊。。但我没插4PIN接口一样短路啊。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和CPU这块没关系吧?不知道对不对,,请大家指正

网友:
不好修的,我想是桥的问题,量一下对地阻值,板上的都要量

网友:
你量一下CPU供电的管子有短路了没有

网友:
CPU.MS下管短路。电源4P12V与20P12V同一路

网友:
USB/KB/MS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多为CPU供电管坏。或北桥坏。细测吧

网友:
你也够利害的了,短路也敢强行加电,先排除短路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没测CPU那边啊。。但我没插4PIN接口一样短路啊。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和CPU这块没关系吧?不知道对不对,,请大家指正

有些板子4PIN的12V和20PIN的12V是并联在一起的
所以即使不插4PIN,也不能保证CPU供电出没有短路
还是测量一下电阻准确点

另外建议LZ以后修上电立即断电的板子,在没有检查所有供电点之前.不要轻易强制上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