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经验汇总贴

楼主(2008-12-04):
排名不分前后,只是按照最后发帖的时间排列的。

一些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的解决办法
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故障
一个比较复杂的杂牌电源维修过程
TL494的故障
使用DNA1001的台达电源维修实例
长城电源ATX-350P4,PG电压正常,PS-ON 电压3.68V正常,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
今天修了个吱吱响的航嘉HK-328-51BP电源
一个杂牌24针电源,开机风扇一转就停
电源电压正常,带不动主板
长城300P4电源故障
今天修了个dell的电源
换16个零件,修好航嘉HK300-11AP
我看了好多电源原理资料 仔细推敲一下都有问题 看来没几个人仔细看过
航嘉钻石版1.3被雷击
三星SCX-4100电源板
ATX 电源维修一例
一杂牌电源维修
长城250-sp4维修手札
全汉电源通电半分钟按开机键才能开机
DPS-200PP-165,被雷击过后的怪故障
FS P300-60GT电源12V,5V输出不正常
2500b单片IC电源启动困难
连续开关10多次才启动
联想一款小电源爱烧板,因为待机的5VSB过高
银河动力神8200维修过程
杂牌电源无法启动
at电源和atx电源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
联想主机上的航嘉电源hk350-11ap维修过程
长城ATX电源检修实例
显卡短路引起ATX电源坏
鑫谷双核530PE电脑电源问题
一世纪之星ST-ATX315电源的维修经过
航嘉 hk350-15ap 高频叫声维修思路
ATX 电源维修的几点经验
TDA4863+TOP248医疗用100W开关电源
图解我维修的电源
待机电压低维修实例
长城300P4辅助电源烧掉的必要检查的元件
航嘉电压短接绿线不输出
电源实物,大家帮忙认一下
图解 TT1024型 24口百兆交换机开关电源板的维修
金河田ATX 300WB"劲霸传奇"的问题
关于精密稳压块TL431的讨论
鑫谷、多彩、达硕电源的通病
KA7500B(TL494)各脚对地参数
ATX电源维修的简单方法
ATX奔3电源改成供新主板用的经验
长城系列ATX电源盒维修经验小结
张老的ATX电源维修帖索引

热心会员可参与整理必有回报。

如有错误请提示,以便修改。

网友(2009-05-10):
长城电源求救(输出电压异常)——realdir
达硕2003芯片电源维修经验——用心飞翔
长城ATX电源检修实例(转)
维修航嘉电源一例 资料——周春利
台达电源DPS-250GB-4紫线8伏多——天涯之端
台达电源DPS-200PB-101E风扇转一会儿就停——耿会
航嘉冷静王标准版 lw-6228维修记——老郭精修
无POW-OK信号的分析与维修(修复篇)——无锡人
辅助电源变压器发热——陶桃子

探索者不忍专辑
台湾产2U服务器电源的修复
品牌ATX电源出现高频噪音原来是厂家失误
600W服务器电源修好使用半年后出现不规律高频噪音
利用手头淘汰的PC电源改造成充电机的过程

大只佬专辑
比较特别的长城250s电源修复一例
ATX辅助电源的替代疗法
静态修复长城电源一例
ka3511电源复杂修复一例
三年磨一剑——(论坛)史上最好的atx电源测试器

盱眙桂林专辑
ATX电源不起振的判断(与坛里午夜梦回QQ后整理的部分内容)
短接后风扇转几下,再短接还能转几下的维修
494第四脚电压不能拉低(已修复)
长城250S不启动
橙线3.3V输出达3.9V
ATX 基本条件满足但短接后风扇不转

纪峰专辑
【原创】实验ATX电源如何通过494 1脚调整+5V、+12V电压
【讨论】ATX 两只13007究竟能提供多大功率?

郭郭有志专辑
航嘉电源不启动故障
长城辅助电源维修

网友(2014-03-27):
那么多 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