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P30的屏闪

楼主(2008-12-04):
客户送来一台三星P30,加电能点亮,就是启动中屏幕老是不断闪烁,板上有SAMSUNG SIC350D REV1.3 HIP0156C的字样,不知道型号怎么看?本人也是刚学习修笔记本,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量这个高压板的电压和阻值,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,希望各位老师点拨点拨!

网友:
换一下高压条和灯管不就知道那里了

网友:
外接灯管试一下  还有量一下高压条供电  有时屏线有问题也这样

网友:
不太清楚量哪里和正确的电压,而且手里没有别的灯管和高压条,呵呵,不好意思

网友:
接个外界灯管试试!如果不闪,就是灯管本身的问提

如果闪,就是高压本身了

网友:
我把灯管拆出来,挂在外边也闪,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了?但手头没有配件,只有发了,等待中…… ,谢谢大家对我的回复,等修好了我在告诉大家,呵呵

网友:
终于等到高压板和灯管了,先把高压板换上,还是闪,在把灯管换个新的,也是闪,我狂晕了,难道真的意外,屏线的问题么?各位老师帮助帮助吧,搞不懂了?

网友:
不明白你的操作:(我把灯管拆出来,挂在外边也闪,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了?)你又没换灯管,挂在外面跟装在屏里有什么区别?不还是那根旧灯管啊?!~~~这个机器我修过,就是灯管问题。该机屏线不容易坏的,是那种多股绞线的屏线。先装好旧高压板,找找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,然后再接新灯管试吧。

网友:
先装好旧高压板,找找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,然后再接新灯管试吧

不是太明白你说的虚焊是哪里的虚焊,我已经换过新的灯管了,可还是闪,问了一下同行,觉得可能是灯管焊接的不够好,或者是显卡送往液晶屏的信号受到干扰!这一下我的头又大了……实在是太郁闷了,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