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整理望指教

楼主(2008-12-04):
本人配置:celeron D320 2.4G, 技嘉865PE主板,威刚DDR400 256M, 七彩虹烈火GF4 MX440,西部数据80G,杂牌电源机箱。
故障如下:初期玩魔兽争霸死机,表现为画面静止不动,按任何键都无效,只有热启动才行。后来就是不玩游戏,进入XP后随便操作一些常用软件,如听歌,文档处理都会自动重启。再后来在一次重启中主板显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de drive BIOS Auto-Recovering,将主板BIOS电池放电后有时能进系统,有时又不行,要么就是警报音滴。滴。滴地间断着很快地响,要么就是无声音无显示黑屏,但是CPU,显卡风却是转动的。再有,BIOS是AWORD的。望大家指教,看到底是要修电源,还是显卡,或者主板

网友:
看看我有没有外伤,电容爆了嘛,电源换过嘛,这样的情况病因很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发现爆浆现象,开机五分钟内,北桥就很烫手!这板子只有个北桥散热片!